三角翼特殊降落方式证明打杆的???

楼主(2015-07-09):
地平线的f27q飞机,视频最后的时候降落有一个飞机螺旋降落,我现在只会滑下来,那个螺旋的降落是怎么打杆的,求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这机子很喜欢,淘宝搜不到。有连接吗?给个~~~

网友B:
他这个是带陀螺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很喜欢,淘宝搜不到。有连接吗?给个~~~

没有,这机子没了,很久之前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带陀螺仪的

27q好像都不带陀螺仪的啊,那这个是怎么打杆的你晓得吗,我减速之后方向舵打死飞机完全失控了,头向下坠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很喜欢,淘宝搜不到。有连接吗?给个~~~

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也是地平线的,可以看看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skuId=100843588939

网友C:
正常降落进场,不过要高一点,到自己头顶了就把它弄失速,飞翼失速了就会螺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降落进场,不过要高一点,到自己头顶了就把它弄失速,飞翼失速了就会螺旋了

咋弄啊,我的失速都是头朝下旋转,这个机身平衡的旋转搞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降落进场,不过要高一点,到自己头顶了就把它弄失速,飞翼失速了就会螺旋了

还有一个,我现在飞起来的时候低速种感觉飞机在扭屁股,着哪里的问题?风吗?还是方向舵的问题?

网友D:
他有方向舵,位置还很给力,一般飞翼应该做不出这个类似矢量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有方向舵,位置还很给力,一般飞翼应该做不出这个类似矢量的动作。

对,是有,我就是这个飞机,但就是这个动作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我现在飞起来的时候低速种感觉飞机在扭屁股,着哪里的问题?风吗?还是方向舵的问题?

他的飞翼有方向舵,我们一般玩的都没有,所以你尽量稳住副翼就好,让机子平着下来,也是因为机身短,还有垂尾,就容易扭屁股,换个没垂尾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