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选择哪个控,亲给位老手给下建议

楼主(2015-07-09):
在论坛中也混了一段时间,最近准备入手控先玩模拟,如今在富斯9和华科尔10之间徘徊?考虑到富斯价格合适(对新手),华科价位有点偏高;在此请各位老手们给下建议:您会选择那个控,谢谢!

网友:
相比下来,还是华科尔吧

网友:
不过天地飞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個人現在用AT9 還行

网友:
D10 软件功能强大通道开关任意调换支持刷机,刷机后用20块一个接收机.连天线都做成了装卸式.DIY神控来的.帮顶华科尔,华科尔给了100W让我顶贴.

网友A:
尽量买贵的,不然以后你会发现买便宜的就是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买贵的,不然以后你会发现买便宜的就是浪费

有道理。

网友:
我也进一个

网友C:
华科尔10什么价位合适?顺道问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10什么价位合适?顺道问问

刚入手,控加十通接收加控电772

网友E:
天9一步到位,DI0不说了,会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这是多少前辈总结出来的真理

网友:
出个JR PROPO XG7 稳定。

网友:
14sg 以后基本不会想着换控了 基本玩啥都够了

网友:
华科尔都说价格高的话14sg让我怎么推荐你。

网友F:
华科尔不刷机的话真的会失控,对于新手来讲刷机这种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科尔不刷机的话真的会失控,对于新手来讲刷机这种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掌握。。。。

刷机毫无难度,别吓唬他,只是刷完机后各种混控设置看得头晕

网友:
固定翼就天9吧。口袋拮据的话FS也不错

网友G:
AT9咯,中文菜单,设置起来简单,适合新手,泡泡老师还针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飞控做了很多教程视频,价格也合适。

网友:
AT9 或 XG7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刚入手,控加十通接收加控电772

买贵了吧,我控加接受699,控电45,加一个6通接收63,加一个原厂挂带10块,一共817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9一步到位,DI0不说了,会失控

见识了。第一次用D10就失控了,飞机转着圈越来越远。。。。。。最后看不见了。
幸运的是,开着车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1.5公里外瞎猜测的一块棉花地里大海捞针,居然真的找到了!居然还毫发无损!运气啊,人品大爆发。
不过我用的是华科尔6通的那个两个短尾巴的接受,而且扎带时忘了,把两个短尾巴绑一起了,可能和这个有关系。用过的指教下原因。

网友:
天地飞9

网友:
华科尔D10没失过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贵了吧,我控加接受699,控电45,加一个6通接收63,加一个原厂挂带10块,一共817

看来贵了,不过淘宝我没发现有价格那么低的啊

网友:
d10没错.没失控过.固定ID.

网友:
楼上的地方可能电磁环境比较干净,我们最NX的地方FUTABA都失控,所以华科尔如果不刷DSM2的话根本用不了,不刷的华科尔基本是在50米之内就失控了,眼看着砸向人束手无策,赔的医疗费够买N台FUTABA,还好不是我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9咯,中文菜单,设置起来简单,适合新手,泡泡老师还针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飞控做了很多教程视频,价 ...

能否给下此视频的链接,谢谢!

网友:
我也支持天九,其实价位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