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 无法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5-07-09):
换了3台电脑 各种程序的安装 驱动也是最新的 和找问题 本人对电脑小懂一点 可还是无法把GPRO连接上电脑
目前GPRO在我手上只能算一块砖
求大师指点一下 该怎么破

网友A:
请问你电脑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电脑用的什么系统?
win7

网友B:
尸体扔给我

网友C:
请使用完整版的win 7,精简版或是ghost版因为精简了,所以欠太多驱动软件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