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玩固定翼】选几通道,什么机?

楼主(2015-07-09):
【新手想玩固定翼】选几通道,什么机?

网友A:
塞斯纳  或者冲浪者

网友B:
好小子或翼龙,或小小鸟

网友:
狂飞工作室  超耐摔板机  PP板 相应设备都有 还有性价比最高的四轴

网友C:
好小子1000,塞斯纳炸鸡,断桨,电机座,电机轴都容易出问题,炸几次拉离线有可能也有问题!建议腰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  或者冲浪者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子或翼龙,或小小鸟

谢谢了哈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小子1000,塞斯纳炸鸡,断桨,电机座,电机轴都容易出问题,炸几次拉离线有可能也有问题!建议腰推

谢谢了哈 啊

网友D:
新手玩塞斯纳基本都是猛加油急拉杆离地几米就往左下栽,然后修飞机,也不知道炸的原因,重复重复。。
所以纯新手还是玩玩腰推机好了,手抛草降,技术好了再考虑滑跑起飞降落。

网友E:
新手,刚入的冲浪者。。配置不知道怎么样。2212kv1400   天行者30a  6040浆。。3s2200   不知道重心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玩塞斯纳基本都是猛加油急拉杆离地几米就往左下栽,然后修飞机,也不知道炸的原因,重复重复。。
所以 ...

还请大校明示,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才能飞好冲浪者

网友:
四通后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刚入的冲浪者。。配置不知道怎么样。2212kv1400   天行者30a  6040浆。。3s2200   不知道重心在哪。 ...

这1400kv配6寸有点小,配大奖又放不下,建议换电机,提高kv或者加高电机座,换成8寸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