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f550抖动厉害

楼主(2015-07-09):
我的f550飞行速度快一点后。云台像在上下抖动非常厉害。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云台感度,不像是机架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感度,不像是机架振动

云台感度是调基本还是姿态啊??

网友B:
桨做下平衡,再重新校准下飞控,感度调整下,这个问题一般是飞机调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做下平衡,再重新校准下飞控,感度调整下,这个问题一般是飞机调整问题

好的~谢谢!到底是云台问题还是飞机感度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到底是云台问题还是飞机感度问题啊?

没看到机架 还有云台安装方式  难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机架 还有云台安装方式  难说清楚

这是机架和云台安装的位置 !!!!!!!!!

网友D:
云台太前了 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太前了 重心不对

云台不前。螺旋桨就拍到了。.! 我把电池也往后移动了.现在换了大疆9450的桨.非常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