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APM航点飞行问题,标题要长啊长啊长啊才能被看清楚不是吗?

楼主(2015-07-09):
从未使用过航点飞行,所以请问各位关于APM航点飞行问题
1.APM在地面站写入航点后,外场使用时,是否可以不带电脑,也不连接数传,飞机上电且GPS记录解锁点后,模式打到AUTO,飞机就能直接按航点路线走?
2.如何设置可以让飞机在关控后自动执行完航点任务并自行降落
3.有没有可能飞机在解锁后模式打到AUTO后自动起飞,无需手动起飞?

网友A:
1.APM在地面站写入航点后,外场使用时,可以不带电脑,不连接数传,飞机上电且GPS记录解锁点后,模式打到AUTO,飞机就能直接按航点路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PM在地面站写入航点后,外场使用时,可以不带电脑,不连接数传,飞机上电且GPS记录解锁点后,模式打到AU ...

3Q.
2.如何设置可以让飞机在关控后自动执行完航点任务并自行降落???

网友B:
1. 可以,但强烈建议不要这么做,除非你对场地非常的熟悉。航点最好当场设,或者事先写好,当场传入
2. 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的方式,在AUTO模式下关控继续执行任务。不过如果你的任务最后指令不是RTL或是降落的话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3. 可以。3.3开始支持这一特性,但非常遗憾的是APM不会有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可以,但强烈建议不要这么做,除非你对场地非常的熟悉。航点最好当场设,或者事先写好,当场传入
2. 可 ...

非常感谢,最主要就是不用带电脑和手机数传,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说要当场设或者当场传入呢?难道APM记录写入航点还有时效性?时间长点会失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最主要就是不用带电脑和手机数传,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说要当场设或者当场传入呢?难道APM记 ...

不需要当场写入啊,
自动起飞楼上说明正确,但是解锁,切换自动,油门杆要放到中间才会开始。
担心关控问题,可以先做2~3个10半径Circle绕圈自动航点测试关控开控,比较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当场写入啊,
自动起飞楼上说明正确,但是解锁,切换自动,油门杆要放到中间才会开始。
担心关控 ...

出现一个新问题,航点在地面站设置好后,点击写入航点,提示:“there was an unexpected error”。详情里第一句说的是:你的HOME点无效,然后视乎提示的是2个电脑里的储存路径。这是怎么回事?
我点加载航点,并没有加载出任何航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当场写入啊,
自动起飞楼上说明正确,但是解锁,切换自动,油门杆要放到中间才会开始。
担心关控 ...

我看泡泡的视频,地图上显示的第一个航点就有HOME字符,而我的地面站地图上显示的第一个航点字符是“1”。应该是这个问题,但是要如何设置才能把第一航点变成HOME?
对了,我没有连数传,是USB线直接连APM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当场写入啊,
自动起飞楼上说明正确,但是解锁,切换自动,油门杆要放到中间才会开始。
担心关控 ...

额,问题解决了,原来要先点一下“起始位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泡泡的视频,地图上显示的第一个航点就有HOME字符,而我的地面站地图上显示的第一个航点字符是“1” ...

在家搜到星,任务页里点击载入HOME位置,然后编航点写入,
不过家的位置跟你规划航点位置离太远搞不好写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家搜到星,任务页里点击载入HOME位置,然后编航点写入,
不过家的位置跟你规划航点位置离太远搞不好写 ...

明白了,谢谢。那以后看来还是要数传加手机地面站方便了。
还请教个问题
不勾选验证高度,是否就可以不在预设高度飞行?只按平面数据飞行

网友:
准备弄个小机试飞航点,大机怕放生损失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那以后看来还是要数传加手机地面站方便了。
还请教个问题
不勾选验证高度,是否就可以不 ...

不要勾选验证高度,会以起飞时的高度归零;
除非你要玩地形跟踪。
数传便宜的,除了连线方便,观察飞行状态,丢机了也变得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勾选验证高度,会以起飞时的高度归零;
除非你要玩地形跟踪。
数传便宜的,除了连线方便,观察飞行 ...

感谢,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最主要就是不用带电脑和手机数传,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说要当场设或者当场传入呢?难道APM记 ...

除非你对要飞的环境非常的熟悉,要不你设的降落地点正好停了一辆车,或者有个坑咋办?
而且强烈建议在起飞前最后一刻,再重新检查一下航点,再传入。万一哪个航点设错了,你又选了失控保护继续执行任务,那就放生了。
另外出门带个手机是个很麻烦的事吗?实在嫌麻烦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小玩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1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对要飞的环境非常的熟悉,要不你设的降落地点正好停了一辆车,或者有个坑咋办?
而且强烈建议在起 ...

这个倒是不担心,我是安装在车辆上的。
目前情况是,车辆执行航点时,航点选择为DO CHANGE SPEED,速度每秒2米左右,车辆不动。选择WAYPOINT,车辆原地选择无数圈,然后突然往一个方向。。。速度太快了,不好观察运行情况。
所以,还得自己研究如何控制整个航线的移动速度。你有办法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不担心,我是安装在车辆上的。
目前情况是,车辆执行航点时,航点选择为DO CHANGE SPEED,速度 ...

用在车上的话我就完全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车上的话我就完全不了解了。

恩,无论如何谢谢你的回复。
现在正在努力看APM官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家搜到星,任务页里点击载入HOME位置,然后编航点写入,
不过家的位置跟你规划航点位置离太远搞不好写 ...

请教一下这个地图是如何搞出来的?

网友D:
APM生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