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相机链接图传不能全屏怎么办

楼主(2015-07-09):
如题,求指点

网友:
4:3  16:9 试试

网友A:
拍照模式会全屏..录像模式会上下游黑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模式会全屏..录像模式会上下游黑条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模式会全屏..录像模式会上下游黑条

是的,但是拍照模式照片是4:3的,调成16:9是拉伸的

网友B:
你屏幕设置了4:3,相机是录像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屏幕设置了4:3,相机是录像模式。

设16:9会拉长图画

网友C:
也遇到过

楼主:
试了,不行

网友D:
这屏幕分辨率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屏幕分辨率多少的

800 480

网友E:
我的也不能全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不能全屏显示

你试一下同时连上手机应用又自动全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一下同时连上手机应用又自动全屏了

哦 我试试

网友:
我也不能全屏,上下都有黑边。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解决的话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