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切定高提示故障保护

楼主(2015-07-09):
我用的Pixhawk 2.3.1固件,今天下午去试飞,发现在自稳模式下起飞都很正常,一切定高过几秒就弹出故障保护,但是地面站消息记录里没有任何错误提示,飞机飞着也没有什么异样。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情况,来帮帮忙。多谢!!

网友A:
2.3.1??
把飞控起飞前检测都关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1??
把飞控起飞前检测都关了试试看。

起飞什么的都很正常,自稳模式飞着也很正常,只有在切定高的时候会弹出故障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起飞什么的都很正常,自稳模式飞着也很正常,只有在切定高的时候会弹出故障保护。

打错了。是3.2.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是3.2.1

肯定是电压计设置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电压计设置出问题

回去试试,不过首先低电压保护我是关了的,而且我在自稳下飞着都很正常,只有切定高才会弹出故障保护。不过可能飞的比较少,我回头再检查一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