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航模的朋友们进来看看这是咋回事

楼主(2015-07-09):
充电器充电过程中发生自燃咋回事

楼主:
多亏有人在场。否则酿成火灾!

网友:
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人 在充电

网友:
是a6或类似的充电器吧,破烂,用时一定注意,着火的很多个了。

网友:
是不是用完的电池马上就充电了?

网友:
我一直用BC168,我有个习惯,在充电10分钟左右,会摸摸电池,有一次我发现电池莫名其妙的就发烫,果断取消冲电检查,经过几块电池充放测试,是那块电池的问题。差点出事故,。

网友:
A6接了个什么在充电?不像保姆

网友:
充电时,得自备灭火器,

网友:
用自组的索尼4.2v充电器从没出过问题,只是充电时间长点。楼主是不是用的大电流充电?

网友:
我模型,好吓人!!!

网友:
注意安全楼主

网友:
似有電線短路 !

网友:
楼主以后可别用水去扑灭锂电哦

网友:
断开电可以用水灭火的

网友A:
电池质量不合格,内部有短路,另外电池热的时候不要充电,等凉了再充,电池一般正常使用不会像电机电调那么热(大疆除外),总之就算是各方面条件都好也不要掉以轻心,必须全程有人监控充电过程。

网友B:
看样子好像是电池先起的过,有可能是电池短路,或质量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测温线插在上面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质量不合格,内部有短路,另外电池热的时候不要充电,等凉了再充,电池一般正常使用不会像电机电调那么 ...

我这个精灵2 的 电池 飞下来 就和电机一样热啊。。 算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精灵2 的 电池 飞下来 就和电机一样热啊。。 算正常吗?

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正常

电池也是正品的原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也是正品的原装啊

可能是手感觉温度的误差吧,电池应该是比电机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