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帮帮忙

楼主(2015-07-09):
哪位大哥遇见过校准
遥控器
的时候拨动摇杆没反应啊 接线是正确的 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对频

网友B:
重新走一遍

网友C:
要么是没对好频,要么是接收机舵机线接触不好

网友D:
对频后,解锁后电机才会转,不同牌子的飞控解锁方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