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震动问题

楼主(2015-07-09):
今天用无外部减震架的HACK飞了一下定高,直接串高,自稳飞回来降落
震动非常大,但奇怪的是有时不大  昨天用自稳飞的时候还挺好的
像这样的震动一般会由什么引起的?
电机:朗宇X2212
桨叶:原装APC MR桨
机架:猛禽碳纤450架子
飞控:pixhack

网友:
这个是Z轴的震动。你肯定会打方向舵吧。所以变化大。而且。这个轴的震动本来就大。不过看照片。你的z轴震动太大了。不想加减震的话。就给桨做平衡吧

网友:
震动并不大~重新做下各种校准试试

网友:
做个桨平衡试试

楼主:
只能各种方法都试试了

网友:
正常值在-5到-15以内都可以的

网友:
震动过大了,飞机失控蹿高风险很大;
加个外部减震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