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机,用我看看,为什么起飞前向左漂,还有1号电机不好好转

楼主(2015-07-09):
第一次装机,用我看看,为什么起飞前向左漂,还有1号电机不好好转

向左漂好像是右边电机速度比左边快了。
怎么调 成一样呢?

那个1号不好好转是咋回事?

楼主:
连电脑设置时都正常的转,没这样

给油门就这样,稍大一点就正常转了

网友:
把1电机的怠速调大些

楼主:
怎么校水平

网友:
检查配重

楼主:
电机弄好。。

但是还是往左偏,咋 回事
配重看着也没事啊

网友A:
我的也是   什么问题 也是一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什么问题 也是一号电机

怠速调大些

网友B:
原因很多,如果飞控和遥控器设置都正确,极有可能是振动过大引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校水平

CC3D 第五行吧好像``有个校对``把机器放水平了`然后点校对

网友:
第一次 也是这样 飞起来会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 第五行吧好像``有个校对``把机器放水平了`然后点校对

哦,那 个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很多,如果飞控和遥控器设置都正确,极有可能是振动过大引起

看视频上,要起飞时也没怎么振啊。。
但就是偏

网友:
飞控方向不对!用地面站调一下或者。把飞控摆个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怠速调大些

那需不需要四个电机都调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