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蚁相机配H4 3D的给点建议给你们

楼主(2015-07-09):
配了很多次,最后如图所示,直接双面胶粘上去,在右下角放2.5元硬币重心最合适,云台几乎没有声音,不然有声音并且抖动厉害。都是618害的,拿了台精灵2。

网友A:
G3也不贵啊

楼主:
不抖,就是每次拿下来充电传数据不方便

楼主:
手头正好有一个

网友B:
小蚁AV在背后  ,你是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蚁AV在背后  ,你是怎么接的?

不能接,后来我把壳拿掉了绑在云台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接,后来我把壳拿掉了绑在云台上

哪个壳

网友C:
视频怎么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怎么接出来?

连图传把外壳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也不贵啊

成像质量差

网友D:
请问怎么配重?是看通电后抖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配重?是看通电后抖不抖?

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看云图能不能保持稳定,再通电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