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新手不会飞,先改航灯,癫痫症者勿看

楼主(2015-07-10):
材料是汽车用的可调爆闪灯控,标称10w的鹰眼灯,都是很便宜的,灯控10元不到,能常亮,爆闪,呼吸,速度都可调,这价钱对于不懂电路的我太强大了,关键体积小。

视频在二楼

灯控,有三个按钮,我换线时换了热缩管

鹰眼灯用ABS板做了个灯架,

一点点斜下,方便探路

正面

尾灯也是用ABS板做的架

电源插固定在架子上,不会备浆打到了

FPV发射机是架空的,不影响散热,螺丝贯穿下边接尾灯的灯架上

摄像头用圆珠笔芯管切的柱子做上仰

灯控固定位

来个整机(整套是收二手的)

二楼继续.......

楼主:
占楼 视频待审中

楼主:
墙上又要留空挂多件饰品了

网友:
我是来看 控的..... 太叼了.!!!~

网友:
一体控略屌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那面牆很好用

网友A:
墙上的控好像右手油门,这个一体控左手油门,是么?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另外楼主,发射天线有点低,远距离对头的时候信号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上的控好像右手油门,这个一体控左手油门,是么?如果是,那么问题来了。。。。。
另外楼主,发射天线有 ...

好眼力,但两个控不同手有问题吗?

网友:
起落脚应该不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眼力,但两个控不同手有问题吗?

两个控都是你用吗?如果是,那只能说:你太dia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控都是你用吗?如果是,那只能说:你太diao了

天6是玩坦克的啦

网友:
墙壁真好!

网友B:
我也是这个灯控,买成2.5元。另LZ的一体遥控器能给个图纸吗?在哪家雕刻的?问了多家都不能同时雕亚克力和碳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灯控,买成2.5元。另LZ的一体遥控器能给个图纸吗?在哪家雕刻的?问了多家都不能同时雕亚克力和 ...

灯控2.5?哪家买?
我这控是买二手的,淘宝有家有成品或套件卖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控2.5?哪家买?
我这控是买二手的,淘宝有家有成品或套件卖的啊

淘宝:一灯照明厂家直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