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用PIXHACK求助

楼主(2015-07-10):
想用PIXhack飞固定翼,但是刷了固件之后出现图下错误,望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校准加速度计没弄好,注意校准的时候手不要晃,把飞机按在墙上或桌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加速度计没弄好,注意校准的时候手不要晃,把飞机按在墙上或桌子上

应该不是加速度计的问题,我刷的固定翼固件,刷多轴没事,刷固定翼就这样了

网友:
在多试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加速度计的问题,我刷的固定翼固件,刷多轴没事,刷固定翼就这样了

就是加速度计的事情,多轴校准容易固定,固定翼个头大不容易放稳定,爱信不信

网友:
另外你可以把gps拔了再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
楼主好人,中文地面站能否给个下载地址,我用英文的,太麻烦了。

楼主:
问题不是加速度计,我飞控还没装到飞机上,是固件问题,降低一个版本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