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双涵道双电调和接收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5-07-10):
电池是用公用一个好还是两个好,两个的话又是怎么接线,求赐教了

网友:
电池能共用一个最好,手头如果没有大容量的,用2快小容量并起来也行。这个你要结合你整机的重量和重心位置及配制是否合适去决定。

网友A:
那怎么保证他们的推力一样

楼主:
恩人啊感激的话就不多说了,唯有把这架飞机做好才得以心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保证他们的推力一样

上面的接线图就能保证他们的推力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人啊感激的话就不多说了,唯有把这架飞机做好才得以心安

哈哈,不用这样啊,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知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那种焦急的心情,大家互相交流,祝早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用这样啊,我也是从新手过来的,知道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那种焦急的心情,大家互相交流 ...

我只对做飞机的兴趣特别大,对飞没什么感觉,装了五六架固定翼一架都没飞过身边没有朋友玩这东西的没人带,模拟器买来不会用,电脑一窍不通。要不我做好了你帮我飞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对做飞机的兴趣特别大,对飞没什么感觉,装了五六架固定翼一架都没飞过身边没有朋友玩这东西的没人带 ...

顺便再问下只用一个电池的话还是用14.8V35C的吗5000mah的够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接线图就能保证他们的推力一样啊

如果不同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对做飞机的兴趣特别大,对飞没什么感觉,装了五六架固定翼一架都没飞过身边没有朋友玩这东西的没人带 ...

我帮你飞,专业试飞员。Q115956243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同怎么办?

有点差异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点差异没什么关系的

他飞的时候会偏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飞的时候会偏航的

请问,你能保证两个涵道的电机kv值一模一样毫无偏差吗?你能保证两个电调的输出电压一模一样毫无偏差吗?你能保证两个涵道的桨叶尺寸及螺距一模一样毫无偏差吗?基于很多的偏差必然导致两个涵道会产生不一样的推力!

网友:
我的苏27是双64涵道,两个80天行者电调,两个4s2600的电池,一个电调接一块电池,然后把两个电调连接到一个Y线上,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能保证两个涵道的电机kv值一模一样毫无偏差吗?你能保证两个电调的输出电压一模一样毫无偏差吗? ...

尽量减少啊,真机也是这样的1159562439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