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底水线如何确定位置

楼主(2015-07-10):
新手做个船,水线位置难倒我了!网上也找不到什么答案。各位大神有能解惑的不,给点资料也行

网友A:
船放水里 笔描大概吃水位置 连一直线即可
只能说到这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哪条线的准确叫法是“吃水线”,顾名思义,一般是船舶核定载量满载时的吃水位置。根据这个定义,你就知道应该怎样确定了吧?

楼主:
嗯嗯!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C:
楼主指的是船底上的水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指的是船底上的水线吧?
对啊!就那个

网友D:
那好像叫压浪条,跟水线是两回事。

网友E:
读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