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我的apm2.8定高模式油门大约高于70才起飞,低于 ...
大师们,我的apm2.8定高模式油门大约高于70才起飞,低于约25才下降,死区这么大?

楼主(2015-07-10):
我的2.8,稳定模式油门30%就起飞了,但是定高模式油门大约高于70才起飞,低于约25才下降,中间死区这么大,怎么回事呀??空中切换模式就很危险了,
遥控器
都校准过的

网友A:
自稳起飞后再切其他模式 一起飞就定高或者定点模式 飞机会呼呼呼的一直往上飞 由于飞手不够淡定 直接收油门 去捡飞机的时候就后悔了

网友B:
30%那是效率很高的机子了;
用定高起飞看比较不客观,因为那候的加速计跟气压计计算还没融合。
切自稳起飞1~2米,然后打定高,一定是油门中位不会升降,10%的死区。
30%在设定页》标准》油门中位滑棒调到300吧,这样切换就不会有突然升降问题。

网友C:
看看你的版本有没有 THR_DZ 这个参数,有的话,调小

网友D(2016-06-15):
为什么用 定高模式,起飞啊,一般都是自稳

网友E:
定高定点都不是线性油门,操作模式类似大僵,正常油门在中间应该保持高度,高于中位上升,低于中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