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cc3d调稳些,你们知道这些参数是什么吗

楼主(2015-07-10):
飞完FPV freerider在飞250,简直不敢穿越了。重置cc3d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动一个量,飞机就飘起走多远,而且舵量太大。那些分享参数好像都比较灵活,而且搞不懂那些英文。
想在此请教cc3d高手们
1.如何不通过引导进入放分享参数界面加载别人参数
2.如何让鸡鸡温柔点
3.这些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

网友A:
论坛有教程``别一上来就伸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教程``别一上来就伸手

搜索cc3d教程?

网友B:
81 300 300这3个参数改到42 150 175试试

网友:
把第一张图的三个量都减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 300 300这3个参数改到42 150 175试试

这三个参数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参数有什么意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CC3D
这个帖子你看一下3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参数有什么意义

1. Attitude Mode 自稳幅度,在非手动的自稳模式里这个参数都有用,它的大小意味着你允许飞行器倾斜的最大角度;
2. Rate Mode 最大反应速度,这个参数在Rate, Axislock, Rattitude三个模式有用,它的大小意味着你将遥控舵量打满时,飞机偏转的最大速度;3. Rate Mode yaw 转向速度,这个参数意味着你机头转向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