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或PX4留待模式起飞或降落问题

楼主(2015-07-10):
大家在用APM或PX4留待模式起降时是不是也是这样,起飞时从油门最低到中油门转速变化都不太大,超过中油一点后转速突然升高起飞,降落时收油到1/4左右时也落不下来,继续收快速下降。起降油门都不再是线性,这样很不习惯,调参能不能改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
留待模式实际是gps悬停模式,所以不能作为降落.应用降落模式或自稳模式。

网友(2015-10-25):
悬停模式下油门的小幅上下并不敏感,因为这个模式主要是为了滞空,油门太敏感反而不好

网友A:
我刚玩也是这样,像你说的高度控制有点反应慢,请把图中的高度保持调高点。等反应过来又突然飞得很高。那就把
油门速率调低点,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玩也是这样,像你说的高度控制有点反应慢,请把图中的高度保持调高点。等反应过来又突然飞得很高。那就 ...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