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主轴生锈怎么办?

楼主(2015-07-10):
刚买的550l主轴生锈怎么办?可以用套机送的润滑油涂在上面吗?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一个办法 。。。  就是不要管他   因为不影响的

网友B:
主轴生锈很正常,少涂点油可以!

网友C:
总飞一般不生锈,图润滑脂可以,会吸灰,很脏。斜盘的位置不要涂,要不然会吸灰形成油垢,严重影响斜盘顺滑。其实如果觉得不美观可以换新的

网友D:
都飞到生锈了还没炸弯?  我一般飞10几次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飞到生锈了还没炸弯?  我一般飞10几次就炸了

也没飞几个起落 有什么办法止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办法 。。。  就是不要管他   因为不影响的

看着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生锈很正常,少涂点油可以!

就亚拓套机里送的油脂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飞一般不生锈,图润滑脂可以,会吸灰,很脏。斜盘的位置不要涂,要不然会吸灰形成油垢,严重影响斜盘 ...

生锈不影响飞行是吧?那就OK了 谢了

网友E:
没有变形就可以用

网友F:
可以买缝纫机油,把主轴拆出来然后抹上去,最后用纸擦掉即可,如果没处理的话当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十字盘和主轴会给锈迹咬住,那个是最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买缝纫机油,把主轴拆出来然后抹上去,最后用纸擦掉即可,如果没处理的话当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十字盘和 ...

但是我这儿情况有点特殊,而且我每天都在飞,用套机里面的那个油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变形就可以用

飞机没炸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没飞几个起落 有什么办法止锈

主轴,横轴不能省钱,得买原厂的,其它桨,尾轴,脚架等易耗品可以买副厂的,原厂主轴都带一层油,我从来没买到过生锈的原厂主轴,
如果你买到生锈的了,也没事,只要不弯就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锈不影响飞行是吧?那就OK了 谢了

只要斜盘那不生锈,不影响顺滑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横轴不能省钱,得买原厂的,其它桨,尾轴,脚架等易耗品可以买副厂的,原厂主轴都带一层油,我从来 ...

好的 买来是有层油的 估计我装机的时候手上有汗就把油给摸掉了 飞了段时间才生锈的

网友G:
WD40 除锈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WD40 除锈神器

这个不会伤塑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