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升级碳纤维桨,低惯量,高拉力的问题

楼主(2015-07-10):
  最近看到淘宝有卖这类碳纤维升级桨的,但是不敢贸然购买。一来怕还不如原厂的,二来怕使用中断裂。  论坛里有没有用过的大神,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昆明的啊?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A:
俺用过,挺好用的,声音明显小多了

网友:
我一直觉得,碳桨这东西
贵的不一定就好
但便宜的,肯定就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用过,挺好用的,声音明显小多了

用过现在还在用吗

网友:
用原装的吧。9寸桨都是小负载的没必要上碳。除非15寸以上。
而且原装的动平衡很完美了。

网友:
原厂桨韧性平衡都很不错,效率也不差。碳桨这个桨型应该没有提高。但硬度大了不容易变形可能效率会略有提高,但这是在平衡性好的前提下。

网友:
我用过,飞机剧烈震动,差点炸机。降落下来就赶紧扔掉不敢再用了。怀疑是平衡做的不好。

网友:
副厂的动平衡不行,要看人品,硬桨对平衡要求更高,容易加大震动

网友:
玩精灵1的时候就各种买某宝上的桨 从9块一对的 到35一对的 动平衡都差那么一点点   奉劝楼主 老老实实买DJI原厂的吧~!

网友:
推荐你一个好的!

网友:
低惯量会导致航向锁定不准

网友:
还是原厂新出的的9450碳纤桨用起来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