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内转子无刷电机应用

楼主(2015-07-10):
   写在前面:
   因为自身主要玩空模的缘故,对于电机的爱好也是更多的研究外转子无刷电机,对于内转子的折腾虽然也有但是比较少。 近期一模友提醒我,能否将内转子无刷电机的知识也进行同样的讲解,这倒是给我提了个醒,于是便有了此文。

   内容:
   先奉献一张我制作的电子表格,里面有从2030-4082电机的参数和应用资料,并提供了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相应对照,
供各位用着的模友参考。欢迎下载!

   预告:

    也算是给自己一点压力,近期会推出关于内转子无刷电机结构和性能相关讲解。

网友:
难道的营养贴。。。

网友:
太棒了,模友的福运来了,我们翘首以盼,辛苦了!

网友:
我的无刷怎么在很低转速下稍微有一点点负载就直接断电了,然后必须回油门等一秒左右再加油门才会继续转起来?
高转速就不会,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是电调问题要怎么设置?求高手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你这个电机肯定属于无感电机,无感电机必须先转起来让电调感应它的位置才能继续旋转。我看你是玩车的,会不会是电机负载太大了,导致电机启动不畅?检查下电机发连接结构是不是有导致电机运转启动不畅的原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降低电机KV值从而电机扭矩。

网友:
不错,早就想过问题,但是没去研究

目前简单的理解就是

内转子  极数少  转数高  低扭矩  散热普通
外转子  反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机肯定属于无感电机,无感电机必须先转起来让电调感应它的位置才能继续旋转。我看你是玩车的,会 ...

你好,对于无刷我是新手,问下要是有感无刷会不会出现低转速下有负载电调直接断电的情况呢?

断电是无刷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我用的是新西达60A,换好盈天行者60A的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对于无刷我是新手,问下要是有感无刷会不会出现低转速下有负载电调直接断电的情况呢?

断电是无 ...

有感无刷低速启动比无感好,以我以往的经验,无感电机带载启动在负载较大的情况下是会出现启动困难乃至停止的情况的。
对你的实际情况不是很了解,先换个电调看看呗。

网友(2016-04-11):
楼主,连接不存在了啊。

网友B:
楼主 附件下载链接失效了 赶紧补上吧 不然要当水贴处理了~
另外,请教下手中有个4060尺寸的内转子有感无刷,介绍说是12极定子,8极转子,14伏下大致2万转
此款电机做航模动力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附件下载链接失效了 赶紧补上吧 不然要当水贴处理了~
另外,请教下手中有个4060尺寸的内转子有感 ...

这个电机更适合做船模和车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更适合做船模和车模。

感谢赐教,本帖顶楼的下载链接可否重建下,再次感谢。

网友(2016-07-17):
你好,关注了你写的很多帖子,写的很好,这都要有很扎实的知识才可做到,让我受益颇多;
但是有些我还是不大明白想请教你:
现我有个内转子90V1000w松下三相交流伺服电机,电机有12槽,8次停顿感(8次停顿感我是短接其2根电机线得出的,不短接的话停顿感不明显),具体绕组是什么结构的因是用胶封装的所以看不出来,我用无霍尔检测的驱动器有载启动时比较困难,即使启动起来到高速时负载一加大转速下降的很厉害;
我想加装霍尔传感器用有感驱动器驱动:
想法一:传感器做个支架固定在定子上检测磁芯,但具体安装角度位置还是没有把握,想请你指导一下;
想法二:不用霍尔传感器检测,在电机后端轴上加装个8个凸齿,8个凹槽的分度盘(分度盘和轴连接位是用顶丝固定,可调整角度),3个接近开关来检测,不知分度盘这么设计对否及此方法是否可行?即使可行同样也对安装角度没有把握;
以上两种都请你指导一下或者有更好的方法也可赐教,谢谢。

网友(2017-03-30):
楼主,请帮忙重新分享一下  无刷电机  内转子的相关知识吧,下载不了,这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