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雾技巧——Arkbird飞控+boscam TS5832蘑菇头+天行者2015

楼主(2015-07-10):
从天气开始说吧天气
1.晴天多云的时候,特别是夏天,云层有时候会很低
2.风速最好不要高于3级风
3.风力等级:1级风=0.3-1.5/ms     2级风=1.6-3.3/ms     3级风=3.4-5.4/ms
3级风的时候平飞电流6A左右,爬升时油门可在15A左右,然后慢慢盘旋盘旋再盘旋....
设备一览:
载机:天行者2015
飞控:arkbird-osd增程:arkbird-433
摄像头:808#16二代
图传:boscam-TS5832 2000mw+boscam蘑菇头5km没雪花
动力:朗宇2820  920KV  12寸APC(920KV动力杠杠的,如果想省电的话可以考虑800KV,但动力略逊一筹)
电池:4S10000
电调:飞腾60A
附装机图

网友:
拨开云雾见天日,神游云海似神仙。

网友A:
天行者一直是最喜欢的飞机   楼主那个433发射的地网怎么弄

网友B:
楼主这看着飞控的健康值是0吗?这样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一直是最喜欢的飞机   楼主那个433发射的地网怎么弄

从纸箱上切一块长宽36cm的纸皮,然后用锡纸(烧烤用的都行)+普通胶水贴在纸箱皮上,最后用剪刀一点点剪成圆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看着飞控的健康值是0吗?这样好吗?

健康值在65左右,可能是屏幕闪了一下随便截的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纸箱上切一块长宽36cm的纸皮,然后用锡纸(烧烤用的都行)+普通胶水贴在纸箱皮上,最后用剪刀一点点剪 ...

好的  不用接地啥的?  锡纸跟铝箔有什么区别?  收藏啦

网友A:
什么配乐  还有第一张图右上角那个圆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不用接地啥的?  锡纸跟铝箔有什么区别?  收藏啦

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纸箱上切一块长宽36cm的纸皮,然后用锡纸(烧烤用的都行)+普通胶水贴在纸箱皮上,最后用剪刀一点点剪 ...

这个有什么用处

网友:
求配乐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乐  还有第一张图右上角那个圆环什么东西

加勒比海盗主题曲 - Up Is Down ,杰克船长打斗时的背景音乐
圆环是433的接收天线底座

楼主:
我的是天地飞2.4G的接收机转433的发射机,这样做是为了屏蔽433给2.4G接收机带来的信号干扰,也能提高遥控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地飞2.4G的接收机转433的发射机,这样做是为了屏蔽433给2.4G接收机带来的信号干扰,也能提高遥控 ...

ppm就不用了吧

网友C:
楼主我也买的这个图传发射,有没有遇到过显示器不亮的情况啊?

楼主:
PPM只需要一条防辐射的内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买的这个图传发射,有没有遇到过显示器不亮的情况啊?

没有,检查显示器是接触不良,或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这个装机也是行家级别的了!很规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PPM只需要一条防辐射的内裤

没听懂

网友:
楼主,请问下arkbird和mfd果子飞控。哪个好啊?

网友D:
铝箔纸是433天线呀,是否要接地?

网友E:
你好 您用的到底是10寸的螺旋桨还是12寸的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您用的到底是10寸的螺旋桨还是12寸的螺旋桨?

一开始用10寸,后来改12寸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箔纸是433天线呀,是否要接地?

不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用10寸,后来改12寸效果更好

天行者2015可以装12寸桨??

网友:
我说怎么看着那个地方那么像大墩海呢。。原来是麦大你拍的。。。呵呵

网友:
你好 请问您的QQ是多少? 我也买了同款的2015可是极其难飞 想请教一下  可以吗!!!

网友(2015-08-17):
支持一下!

楼主你好,请问2W图传上过AAT拉距过吗?

我现在不知道在追求远距离的基础上,是买AOMWAY 1W还是你使用的boscam 2W

可以给个建议吗?

网友(2015-10-04):
求助,最近刚烧了一个图传,准备买个新的,请问您到现在用的ts5832怎么样,我也想买这款,但是有朋友跟我推荐欧姆威的1000mw和创兴科的tx58-2w,纠结买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不用接地啥的?  锡纸跟铝箔有什么区别?  收藏啦

锡纸就是铝箔。。。

网友:
问个小白的问题,飞那么高,远。怎么确定不在民航的航线上,如果当地有航线有危险么?

网友:
楼主显示器上有两个蘑菇头,分别是什么设备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