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挂单反航拍怎样对焦

楼主(2015-07-10):
单反的自动对焦反应很慢,平时手持时一直都是手动跟焦,可是航拍没办法手动跟焦,请教高手们航拍是怎样跟焦的?

网友:
镜头焦点在无限远处。。。。。。然后切成手动(防止镜头自己变焦)。。。。。飞起来了你就能变焦了,想大就近点,小就远点。。。。和定焦头一个原理。哈哈

网友A:
不用跟焦。。。。起飞之前,焦点放到∞处,不是特别近的东西都能拍清。。。。。。。。。景深大一点,广角更好、

楼主:
受教受教!!一会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跟焦。。。。起飞之前,焦点放到∞处,不是特别近的东西都能拍清。。。。。。。。。景深大一点,广角更 ...

意思就是尽量不用小数值光圈,使景深不会变化太大,正常距离基本都可以合焦是吧?

网友B:
小光圈,无限远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光圈,无限远就好了吧~

一般用多大?3.5或者5.6?再大会影响进光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尽量不用小数值光圈,使景深不会变化太大,正常距离基本都可以合焦是吧?

正常无限远在往回拧一点点。具体看你镜头了(尼康,佳能不一样)。。。小光圈8~13随意,这玩意没有固定参数啊。还有可能用大光圈(晚上)。明白相机的就知道了,你自己试试吧。反正就是,光圈,快门,ios。三个参数自己协调。快门尽量不太低,iso低点画质好。不过高了也没事,现在3200iso我都能接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无限远在往回拧一点点。具体看你镜头了(尼康,佳能不一样)。。。小光圈8~13随意,这玩意没有固定参数 ...

受教受教!摸索摸索

网友C:
可以自己烧个控制线 都可以增加自动变焦功能或者 你加一个变焦器  接到接收机上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烧个控制线 都可以增加自动变焦功能或者 你加一个变焦器  接到接收机上控制

劳烦详细说说,加跟焦器可以实现,烧个控制器自动对焦怎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劳烦详细说说,加跟焦器可以实现,烧个控制器自动对焦怎个意思?

举个例子  目前大疆Z15 BMPCC
云台 只支持录制停止     你可以自己做这个2.5mm三节插头插入有lanc标志的孔,另一端接收机两个通道,一个是二段开关录制,一个是三段开关,向上自动对焦,向下自动光圈,中位无动作。支持天地飞,福特把 JR等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  目前大疆Z15 BMPCC
云台 只支持录制停止     你可以自己做这个2.5mm三节插头插入有lanc标志的 ...

受教受教!!!谢谢,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