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怎么控制航线飞行的速率?

楼主(2015-07-10):
今天试了一下APM航点飞行的功能,高度设置15m,但是好像升到5m就开始执行航点飞行了。然后就是从一个航点飞到下一个航点的速度感觉有点快,
这个速度能不能控制呢?在哪设置呢?求指教。

网友A:
我看过资料,但是没实际试过,应该是在要限速那个航点里,选择模式为DO CHANGE SPEED,然后后面第二个数字,每秒多少米那里,填你想要的速度。
试完记得告诉我有效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过资料,但是没实际试过,应该是在要限速那个航点里,选择模式为DO CHANGE SPEED,然后后面第二个 ...

好,多谢。近期没空试了,过段时间试了一定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谢。近期没空试了,过段时间试了一定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