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O艇插水,怎么样处理。不懂怎么拆解。求助。。

楼主(2015-07-10):
我的O艇今天跑3+3=6S插水了。最后还是潜水打捞到了,插在淤泥里面,电池有个爆了。接收机插脚应该是短路时烧红了断了几根,BB的插脚也是铜色的。其它的要怎么处理呀?会不会全部都坏了?(图片是新浆跑三十分钟海水的后果)
第二天用酒精全部清洗过了。。
今天有时间就装机试了试。电机刚开始推会叽。。叽。。响而不转。。推到10%几20%会转。。再推到50%卡屯。。再推直接不转了。。。全部回油再重新推油就没反应了。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海水这么厉害?

网友:
跑了没冲干净吧?30分钟就这样?

楼主:
昨天全部拆开用酒精清洗了。。明天试试看都OK不。

网友:
我也准备搞条船在海里玩,因为我们这里只有海,,偶尔陪老爷去钓鱼

网友(2015-10-25):
什么是插水,为撒?

网友:
浪大好像玩不了吧~~

网友:
原来海水真的腐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