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车玩玩请高手前来指导选车

楼主(2015-07-10):
              玩了 2年的 电直  现想入台车子玩玩  之前论坛上收了个沙漠卡  当时好像全套700元 3S  2200毫安锂电能跑个8分钟左右,最近摔坏了 想搞个 攀爬类型的 下面 提点自己的要求  希望各路大神指点指点 一步到位弄台车子飞机玩累了 玩车调节调节。
1 、电力驱动,自己喜欢电动,油的麻烦 我们这边也再没人玩怕出现问题自己搞不定总之 选择电力驱动的。
2 、选择 无刷电机   还是有刷电机,听别人讲有刷的 攀爬时启补输出扭力较弱但跑起速度来比有刷的厉害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3、到底选择1:10  号还是 选择1:8的 好
4、我现在用的电直上的电池都是6s 的 有2200 毫安的  和5000毫安的  ,这个电池选择上 我看了许多店家买的 都是 最大支持3s5000 毫
安的  电池 类型 和大小可以作为次要考虑
5、遥控器我有个 富斯FS-GT3C 应该够用了
6、能省心点的,这个省心只是相对的 大家都知道模型本来就不是个省心的事  只是我的主要精力玩电直  业余玩玩车
  价格区间 只要车和电子设备配齐总价3千左右都能接受,控、电池、和其他周边设备我基本都有

我看好这个 不知道还有其他型号的 合适我的吗 大家 踊跃 指导下

我看这个 不错呦1:8的 1:10的 要还有 其他型号大家推荐下

我看这个 不错呦1:8的 1:10的  要还有 其他型号大家推荐下

楼主:
自己顶下占个沙发

网友:
yeti大雪人

网友:
去rcfanc看看  那上面全是车~

网友:
看自己想咋玩喽!

楼主:
去rcfanc看看  那上面全是车
看样子 车型就在大小雪人之间了  动力呢 要有刷 还是 无刷啊

网友:
YETI定位还是快速车,前独立,后桥避震。有预算当然还是无刷好用

爬车上无损就需要有感无刷

网友A:
1 、电力驱动,自己喜欢电动,油的麻烦 我们这边也再没人玩怕出现问题自己搞不定总之 选择电力驱动的。
电的
2 、选择 无刷电机   还是有刷电机,听别人讲有刷的 攀爬时启补输出扭力较弱但跑起速度来比有刷的厉害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有刷除了手工缠绕顶级马达 现在基本无刷能秒杀市面上200元一下的有刷马达 不管是无刷还是有刷 都有不同KV值的马达 KV值越大越快 相应的扭力就越小
3、到底选择1:10  号还是 选择1:8的 好
看你玩什么车了 攀爬10车 大脚8车 电越10车8车皆可
4、我现在用的电直上的电池都是6s 的 有2200 毫安的  和5000毫安的  ,这个电池选择上 我看了许多店家买的 都是 最大支持3s5000 毫
安的  电池 类型 和大小可以作为次要考虑
如果你玩大雪人 你可以配置支持6S的无刷动力 但是航模的电池相对放电C数较低 这点你马云家搜索下车用电池对比下C数就知道了 一般车用来说车型都以2S 5000毫安左右为主 3S用来串联为6S来提供暴力输出 或者两个2S串联为4S来暴力输出 一般为8车大脚用
5、遥控器我有个 富斯FS-GT3C 应该够用了
没问题 后期可以考虑换控 如果玩攀爬的话 够用
6、能省心点的,这个省心只是相对的 大家都知道模型本来就不是个省心的事  只是我的主要精力玩电直  业余玩玩车
价格区间 只要车和电子设备配齐总价3千左右都能接受,控、电池、和其他周边设备我基本都有
既然要省心 大小雪人不是你的明智之选 既然只有3钱左右的价格 大雪人更不是你的选择 省心请选攀爬 基本买到手到你不想玩了 也没什么可替换的配件 只有你中毒了某些漂亮的配件去替换掉原本玩好的配件 攀爬现在到手玩的SCX10 90028车型也只要不到2600 有些商家还在做活动 送不错的配件 比如传动轴这些 车模更多的是去RCFANS潜水学习

网友:
模型确实是个省心的事,不过车车应该比电直省些心

网友:
以下个人观点:
1、选车要根据你平常方便去到的场地选择,作为飞行间隙调剂的话,得看飞场是什么类型的场地。
2、大场地野跑的话尽量选择大比例的车型,但是大比例车型的动力成本要高不少。
3、除非玩强爬,其它车型基本都是无刷电机主流。
4、每种车型适合的场地可看官方的宣传视频,也可以到视频网站看看,基本都是代表性。
5、野跑的话,两驱比四驱玩起来更有意思,两轮比四轮玩起来更有意思。
6、如果是第一辆车,不建议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力驱动,自己喜欢电动,油的麻烦 我们这边也再没人玩怕出现问题自己搞不定总之 选择电力驱动的。
电 ...

谢谢 了 获得 很到位  我 下午就在你所说的买有些型号车还送金属传动轴的店中 买了 1:8雪人  裸车  ,一看就知道你是玩车的高手。   电装 给我 推荐套啊  最好速度别太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了 获得 很到位  我 下午就在你所说的买有些型号车还送金属传动轴的店中 买了 1:8雪人  裸车  ,一 ...

好盈150A+1515吧 暴不暴力看你手法温不温柔了

网友B:
怎么不买traxxas summit呢,这个省心,可以爬可以跑,1/8的车

网友:
这是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买traxxas summit呢,这个省心,可以爬可以跑,1/8的车

看了看这个 车的视频 感觉也 挺好的 不过 现在 雪人 已经组装好了 就等 电装到了就能跑了 这个玩坏了 再弄个 你说的这个 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看这个 车的视频 感觉也 挺好的 不过 现在 雪人 已经组装好了 就等 电装到了就能跑了 这个玩坏了 再 ...

雪人更注重高速越野,攀爬能力几乎没有,不懂轴照应明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雪人更注重高速越野,攀爬能力几乎没有,不懂轴照应明显不

的确就是你说的这样  今天组装完了电装 还没到再路上   从机械结构上看  这货 就是跑跑速度的 全时4区车  没有差速锁  上大坡只能靠速度和技巧了  基本没有慢速攀爬能力 还是怪自己 之前没玩过车  多看看帖子就对了   那天看了视频大s  有一个舵机 好像控制 变速箱里的什么  就可以锁住 悬空不吃力的轮胎 攀爬了
各有各的好吧   弄好了 先玩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就是你说的这样  今天组装完了电装 还没到再路上   从机械结构上看  这货 就是跑跑速度的 全时4区车  ...

大s全车5个舵机,2个转向,1个高速低速换挡的,1个前差速锁,1个后差速锁,悬挂行程长,攀爬能力可见一斑,速度这完全可以,低速挡扭力很大,所以可玩性就高,可卖掉雪人入手大s了

楼主:
才装好 就出  不合适吧   还是留着自己玩  坏了 再攒钱入个大s 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