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玻纤的穿越机架吗

楼主(2015-07-10):
玻纤与碳纤的机架相比除了重些,那强度呢

网友A:
都耐炸,,如果是新手入门,,玻纤就可以了,,反正早晚得炸坏了换的,,飞的不暴力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B:
呵呵,玻纤的,相对结实一些

网友C:
玻纤重点,但有个好处,就是摔了之后不会轻易断掉露出锋利的断面割断电线。

网友D:
5mm玻纤才能赶上3mm碳纤强度,但是重量已经达到两倍多,你说呢。。。

网友E:
买了 玻纤的 用着不行。。。

网友F:
我用玻碳的4mm机臂,真是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