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拆华科尔g3d云台

楼主(2015-07-11):
前几天试飞350pro,结果才飞十几分钟便报警没电了,赶快下降,结果打在gps挡上,下降很慢,结果坠机了,把脚跟云台都摔坏了,只好大拆修理,很难拆,镙丝都上过胶,有拆断的,现基本快修复,等上机再试.

网友:
我的飞机航线飞10分钟  12800的电池。。。

网友:
我x4有一个电机碰瓷,应该能自己拆来换吧??

楼主:
如果是原厂电机我想应该问题不大.不过前几年我diy过一架四轴,飞不好,不过哪时贪便宜,用的kk飞控,最后摔坏了,连新西达马达都摔烂了两个,后买新西达马达材料修复后发现四个电机性能不一致,摔机是不是马达引起的不知道,反正四个电机不一致原因也找不到,最后买现成的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