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狗3的鱼眼效果用什么编辑软件好呢!谢谢!

楼主(2015-07-11):
如题,原来使用(威力**)软件,其中没有矫正鱼眼功能!请各位大侠推荐一款矫正gopro视频(鱼眼效果)较好的视频剪辑软件。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用GOPRO的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GOPRO的软件啊

请问gopro的软件哪里有下载呀?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

网友:
用gopro studio呗

网友B:
魔友很热情

网友:
直接换一个镜头就好了

网友C:
如用山狗得用那款軟件..?gopro studio不支持山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用山狗得用那款軟件..?gopro studio不支持山狗

用DeFishr 1.0   有山狗配置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DeFishr 1.0   有山狗配置文件

太感謝了~魚眼都可修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感謝了~魚眼都可修正吧!

可以的 自己也可以自定义校正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