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3profession的疑问

楼主(2015-07-11):
昨天买了一架精灵三pro,但是看遥控器上只有三种模式,说明书上只说了p模式是gps定位,姿态模式是手动控制,但是F模式是什么,说明书上没有说,还有定点环绕功能和无头模式,定高模式都在哪里?

楼主:
大疆的技术为什么不出来说一下,还有这些事情应该去哪里问?

网友A:
说明书最后的附录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最后的附录里!

谢谢了,我回去看一看

网友:
仔细阅读说明书

楼主:
经过大家的提示帮助,我的理解是F功能是可以开启智能IOC的,精灵的智能IOC是无头模式,以后还可能会有返航点锁定和兴趣点环绕,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B:
我试了F模式,没试出无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F模式,没试出无头模式...

你试的F功能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的F功能是什么?

什么也没变,往前推杆依然机头向前,没有无头!

网友C:
定点环绕功能很有用,能拍出极其壮观的画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也没变,往前推杆依然机头向前,没有无头!

设置F为无头模式需要在APP里打开的

网友E:
没有无头模式,目前只有航向锁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无头模式,目前只有航向锁定模式

大疆的航向锁定模式,在其他飞控中就叫无头模式,就是不需要考虑机头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点环绕功能很有用,能拍出极其壮观的画面

现在应该是用不了定点环绕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也没变,往前推杆依然机头向前,没有无头!

有可能是飞机离你太近了,你尝试一下,飞机离你几米开外之后,再试试F模式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F为无头模式需要在APP里打开的

APP里能设置F功能为其他模式吗?

楼主:
我又飞了一下精灵3,经过大家的提示,我大概懂了,就是需要在APP上点高级设置,打开允许切换飞行模式和航向锁定选项,这样的话,遥控器上切模式的三档开关就有意义了,因为要是不在APP上设置的话,遥控器上直接拨三档开关是没反应的,这点可以从APP上看出来,手机左上角显示P-GPS是P档位且GPS信号良好,显示P-OPTI是P档位且GPS信号不好所以开启了光流模式,显示P-ATTI是P档位但是GPS和光流都不能用,但以上都是P档位。真正拨到姿态模式是显示ATTI,拨到F档位会有一个屏幕提示的。还有F档位的功能叫航向锁定,是记录飞机机头的朝向,然后以后都按这个机头方向来反应,与传统的无头模式不完全一样。这是我的理解,有不对的,还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置F为无头模式需要在APP里打开的

这个我知道,但没有作用,问了大疆,说是航向锁定,不是无头,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飞机离你太近了,你尝试一下,飞机离你几米开外之后,再试试F模式有没有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