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000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11):
我的好小子1000在起飞滑跑的时候,为什总是向前载,我已经把升降舵打到了最大,还是这样。谢谢

网友:
你确定没反舵?

网友:
重心太靠前了、起落架靠后了、升降舵面反了。

网友A:
电池大了?一般好小子你电池放的位置只能头轻不能头重啊,要不就是像楼上说的升降舵反了,多看看论坛教程吧!

网友:
你上图让大家看看,还有你路面不好,或是那个小轮卡死也会出现这样情况,反舵不应该吧,如果反舵都不知道,那他还飞啥啊

网友:
把轮子向前挪。

网友:
一定是反舵了

网友:
头重或反舵

网友:
重心问题 绑牢起落架

网友:
轱辘不转,有没有可能的说

楼主:
解决了,是轱辘不转,一拉杆就卡死,机头就下栽

网友(2015-09-01):
轮子的问题!! 这也太粗心大意了吧

网友:
不好意思哈   借你的地方问个问题  新人没法发新帖我新买的TCB电池   充好后 飞机满油BB响就会响电压直接降到3.7是不是 电池不行!

网友:
粗心大意以后就等着炸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大了?一般好小子你电池放的位置只能头轻不能头重啊,要不就是像楼上说的升降舵反了,多看看论坛教程吧 ...

同意4楼观点。
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