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小事?齿轮盘固定寻求最佳方案!

楼主(2015-07-11):
(无正文)

楼主:
齿轮下面穿过主轴固定的那颗螺丝不能拧太紧,会导致齿盘变形引起很严重的破浪齿-------------------------------------------------这是在某个关于大齿轮出现异常波动的贴中谈到,如果这是当真,则要是用螺丝桨大小齿轮盘固定,引起齿轮盘变形不可避免啊!

网友A:
也有单个大齿的直升机

网友B:
这 这样  和鱼鹰 飞机有什么 区别了- - 感脚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单个大齿的直升机

好像电动尾的都是单齿盘!

网友C:
个人觉得在讨论怎么固定大小齿的方法之前先讨论下这种大齿的结构

大齿盘内置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而小齿盘是和主轴连在一起的

这种结构在传统直机中的作用是
首先单向轴承的作用是,当空中失去动力时,主桨可以依靠惯性以及风力来保持旋转完成熄火降落而不至于被电机拖停(不过这当然也需要很高的螺距控制技巧)
而小齿盘的作用是,在大桨无动力旋转时,保证尾部转速而实现空中熄火降落的尾控制(当然,那种熄火就停尾的设计也可以做熄火降落,只是过程中尾部不可控而已)

——————
那么问题来了
首先,如果这台支奴干倘若不采用前后机械同步传动,小齿盘并无太大意义(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意义)

其次,倘若没有机械同步,在降落停转的过程中:
由于前后桨的参数(惯性、螺距、风阻、轴承、单向轴承阻力等)不可能绝对一致,导致前后桨存在阻力差,也就不能维持同步转速
假设焊死单向轴承,前后电机的停止阻力也不可能绝对一致,转速差在停转过程中始终存在

而在飞行中:
假设控制信号一致,但由于电调加工中的误差(焊接电阻,mos管导通电阻差异,芯片自体精度等)、前后电机加工误差(尤其是KV值误差),同样的信号控制下转速也会有所差异,这也就是采用无机械同步开环控制系统的弊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 这样  和鱼鹰 飞机有什么 区别了- - 感脚差不多了。

现成的450有轴传动,正好用来发挥!这样与鱼鹰不一样,与支鲁干一样。

网友D:
前后桨转速机械同步了怎么转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成的450有轴传动,正好用来发挥!这样与鱼鹰不一样,与支鲁干一样。

刚百度了下,我才知道支鲁干-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在讨论怎么固定大小齿的方法之前先讨论下这种大齿的结构

大齿盘内置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而小 ...

我很佩服你,还能认真解答,提供正确的信息。
我应该向你学习,但我做不到。 我曾经试过,但是发现没有价值和意义,就停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很佩服你,还能认真解答,提供正确的信息。
我应该向你学习,但我做不到。 我曾经试过,但是发现没有 ...

您过奖了
论坛上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
能被前辈们关注是万分荣幸

(其实有时回帖真的只打算一两句混积分的,编辑了几次回过神来发现变成了很长的一段,我想我应该是得了强迫症)

网友:
呵呵,我现在只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在讨论怎么固定大小齿的方法之前先讨论下这种大齿的结构

大齿盘内置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而小 ...

科普极品!可以进教科书。说来也怪,这个轴传的齿轮正好与支努干两旋翼相向旋转吻合,将两机拼装在一起几乎用不着改动轴系!模型中国有朋友建议用AB胶将离合器封死,这可能是个好办法?只是会不会在小齿轮带动时打滑?长时间工作有点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后桨转速机械同步了怎么转向呢

呵呵,看来这位朋友是照搬了共轴直机的概念?那个是靠两旋翼的不同步实现转向,但支努干不一样,它靠两旋翼的分别向两侧倾斜实现转向。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前面的旋翼方向不变,后面 的旋翼就要改变方向了,并且采用不同步的方式,既两旋翼之间没有同步轴,此时后旋翼会有离合器反向的问题,这个离合器反向安装行不行?

楼主:
呵呵,不管大小齿轮的配合默契问题行不行?也就是不固定在一起。

网友F:
真不知道你想干吗?

姿态控制?不需要这样的同步。

避免干涉?纯电子是无法在一个合理费用下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前面的旋翼方向不变,后面 的旋翼就要改变方向了,并且采用不同步的方式,既两旋翼之 ...

我是顶贴的,请楼主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顶贴的,请楼主无视

呵呵,顶贴也是功大至伟!因此也应该人到礼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知道你想干吗?

姿态控制?不需要这样的同步。

旋翼同步旋转可以为姿态控制留下更多的余量!另外不碰旋翼,发现旋翼尖在不转动的时候上下有近1.5公分的上串下跳量,两旋翼旋转时这安全余量就成负的了,不加同步恐怕分分秒秒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旋翼同步旋转可以为姿态控制留下更多的余量!另外不碰旋翼,发现旋翼尖在不转动的时候上下有近1.5公分的 ...

也就是说是为避免两桨的相互机械干涉了。对吧?

那你就准备花十年的时间吧,费用就不好估了,但单位是万那是肯定的了。

你确定你打算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是为避免两桨的相互机械干涉了。对吧?

那你就准备花十年的时间吧,费用就不好估了,但单位是 ...

现成的轴系正好是相向转动,不固定大小齿盘在理论上也行,都是电机向这个齿轮系注入能量!因此同步不成问题。每台电机都可以共同向这个轴系提供能量,也可以退出,现在就担心这个单向离合器能不能反向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