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故障,电机启动卡,原因找到了

楼主(2015-07-11):
如图,之前出现过热保护几次,今天发现启动转几下卡死,拆开一看好家伙
这过热保护温度也太高了吧。不过估计电调己经出问题了才发热厉害的,以前没

网友:
看焊点,这活儿可不怎么样!

网友:
短路引起的高温

网友:
这都堆一块去了。。。。。。

网友:
一看就是新西达的

网友:
这都融了

网友:
这个热的太离谱了吧

网友:
这样的高温是要把自己给埋葬啊,埋了埋了,埋了埋了

网友A:
是新西达的,我手头就有几块,其中一块刷错固件了,一上电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新西达的,我手头就有几块,其中一块刷错固件了,一上电烧掉了

求教怎么刷固件

网友:
拆下焊回去或许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