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载机装6s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5-07-11):
如题鄙人想给双子星换6s动力请问该用什么电机装多大的浆效率最高,电调装多大的合适,,多谢光临指导啊

网友A:
我就是6s 16000加一个微单

网友B:
FPV上2万也行,轻松自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6s 16000加一个微单

你的动力配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上2万也行,轻松自如

恩动力配置是什么

网友:
2815 KV500

网友:
原厂有配套,或参照也行

网友C(2015-08-17):
我上4S8000毫安只飞半小时。

网友B(2016-04-13):
引用 网友C:
我上4S8000毫安只飞半小时。

也报一下配置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报一下配置先吧,

2814电机1100KV配你的9060正反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814电机1100KV配你的9060正反桨

你这配置当然效率低了。你试试2814KV700,12*6的正反桨看看会提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配置当然效率低了。你试试2814KV700,12*6的正反桨看看会提升不?

谢谢!我试试。

网友(2016-07-13):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6s 16000加一个微单

你是用的什么电机呢   起飞重量多少呢  航时达到多少   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