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11):
飞机80翼展前拉,控T6j,装银燕2212天行者40A,空转的话油门打上100%转很久都没问题,

但是,我装上桨(我用的是8060)油门打上80%转了大概5秒后,把油门降下来也没反应,一直在80%那里转。我把电池拔掉,再插上,电调发出了那种没有连上接收器的声音,。拔电池再插上也是这样,现在己经过了2小时,又恢复正常了,但我不敢再让它打上80%了,这究竟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油门行程重新设置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重新设置一下试试看

又没连上接收的声音了,这是接收的问题吗?连过几个电调都是这样

网友A:
你接收机对一下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收机对一下频,

按说明书对好频了,上述问题还是存在,不过油门打到65%是没问题的,再打上去就会有上述情况了

网友B:
多数控的问题,T6J不是一个好控。还是用天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控的问题,T6J不是一个好控。还是用天7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歹也是futab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歹也是futaba

我有一朋友也跟你的想法一样,刚入魔时想买个一般般的控,我推荐天7,但他买了T6J,他也说怎么说也是FUTABA。。然后飞行1年不到失控N次。。。我的天7飞2年每周飞两个半天,未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朋友也跟你的想法一样,刚入魔时想买个一般般的控,我推荐天7,但他买了T6J,他也说怎么说也是FUTA ...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