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701陀螺仪里面舵机行程设置和遥控器里面的行程设置有啥区别?

楼主(2015-07-11):
GY701陀螺仪里面舵机行程设置和遥控器里面的行程设置有啥区别?

网友A:
GY701对舵机的行程和EXP(EXP好像有,你查说明书吧)有控制。而且效果叠加。
比如控上Limit是90,陀螺仪Limit80,实际输出就变成72了。
所以控上的Limit和EXP不要动,保持原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701对舵机的行程和EXP(EXP好像有,你查说明书吧)有控制。而且效果叠加。
比如控上Limit是90,陀螺仪Li ...

我刚刚查了下GY701说明书, 对尾舵机EXP设置是有的,在Gyro Expert Setting中。
我现在遥控器TRAV ADJ对尾舵机的左右行程都是100%。GY701的尾舵机Limit设置也是100%。
不过遥控器上对于尾舵的D/R = 75%, Exp = 30%。按照你的说法,那我把遥控对尾舵机Exp=30%还原成LINE。开启Gyro Expert Setting对尾舵机EXP设置。

有两个问题。
1)为啥遥控的LIMIT是90,陀螺仪的LIMIT是80,最后加成怎么变成72了,怎么算的?
     对于尾舵机行程和EXP为啥不在遥控器上设置,而去陀螺仪设置上呢?
2)在目前设置下(遥控器TRAV ADJ对尾舵机的左右行程都是100%,尾舵的D/R = 75%, Exp = 30%;GY701陀螺仪对于尾舵机Limit设置也是100%,陀螺仪未开启EXP),
     在锁尾状态下,我手左右拨动遥控器rudder控制杆,尾旋翼滑座能左右占尽尾旋翼轴,且尾舵机没有吱吱声。但是我放掉遥控器,手抓住G4的尾巴左右晃动看看陀螺仪的补偿方向是否正确,我注意到尾旋翼滑座总不能左右占尽尾旋翼轴,离最左端和最右端总有那么些2-5mm的空隙。这是啥原因

网友B:
0.9乘0.8等于0.72,手拿机体左右晃动,如一直朝一个方向转动舵机就到底,一直补偿,左右轮转舵机就左右跑来跑去补偿

网友A:
GY701我没有用过,但是原理和750是一样的。LS的已经回答了,9*8=72
原因是,遥控器给出信号时已经是90%的EXP了,但是陀螺仪无法知道遥控器的设定,所以在这个90%的信号再衰减成80%。
所以就是一共衰减成72%。
Futaba的陀螺仪都是需要在陀螺仪上设置Limit的。
这样它才知道端点。遥控器上现把D/R,EXP初始化(D/R对舵机行程是有影响的)
然后设置Limit(在陀螺仪上设置,不是控上)。然后在设置需要的D/R,EXP。如果你喜欢可以在控上设置(就是不能同时在控,和陀螺仪设置。只能选一样)
(我不知道你的遥控器是什么)Futaba感度分AVCS(锁尾)和Rate Mode。现在Rate Mode进行调整,调好以后换AVC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701我没有用过,但是原理和750是一样的。LS的已经回答了,9*8=72
原因是,遥控器给出信号时已经是90%的E ...

GY701我没有用过,但是原理和750是一样的。LS的已经回答了,9*8=72
原因是,遥控器给出信号时已经是90%的EXP了,但是陀螺仪无法知道遥控器的设定,所以在这个90%的信号再衰减成80%。
所以就是一共衰减成72%。
Futaba的陀螺仪都是需要在陀螺仪上设置Limit的。
这样它才知道端点。遥控器上现把D/R,EXP初始化(D/R对舵机行程是有影响的)
然后设置Limit(在陀螺仪上设置,不是控上)。然后在设置需要的D/R,EXP。如果你喜欢可以在控上设置(就是不能同时在控,和陀螺仪设置。只能选一样)
(我不知道你的遥控器是什么)Futaba感度分AVCS(锁尾)和Rate Mode。现在Rate Mode进行调整,调好以后换AVCS就可以了。

我已经明白了那个信号衰减的问题了。
我的遥控是JR XG8
陀螺仪说明书就分了两种,一种是AVCS还有一种是Normal。你说的Rate Mode就是Normal嘛?
基于你的回答,对于陀螺仪上的limit和遥控器上的行程我已经能够明白了。按照我现在尾舵机连杆,遥控器上的rudder行程左右各100,我陀螺仪上也是100,那就不需要调整了;如果需要调整尾舵机limit,我会调整陀螺仪上的limit,保证遥控上rudder行程依旧100%。
在AVCS下,我感觉调整rudder D/R的数值从大到小,就感受到尾舵机滑块左右移动速度变慢了当手控制rudder摇杆,没有发现滑块左右行程变小哎。
是不是调整尾舵机,需要在陀螺仪在Normal状态下,然后再遥控上设置rudder D/R EXP再在陀螺仪上设置limit,最后再从normal切回av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乘0.8等于0.72,手拿机体左右晃动,如一直朝一个方向转动舵机就到底,一直补偿,左右轮转舵机就左右跑来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Y701我没有用过,但是原理和750是一样的。LS的已经回答了,9*8=72
原因是,遥控器给出信号时已经是90%的E ...

冒昧地问下兄台,你的G4 E720首飞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冒昧地问下兄台,你的G4 E720首飞了嘛?

等配件中。。。
K120设置错误,启动砍坏尾管,Edge713。 。暂时扔一边了
专心折腾700ENV。 你上面说的基本是正确的。
不过我一般不会动D/R,100%就好。 只调EXP。
JR的控设置Futaba的感度是有点区别的。在JR控上设置感度时,是没有AVCS和Normal的(Normal就是Rate Mode)
JR的感度为0~100。高于50为AVCS,低于50为Normal。 100为AVCS最高感度,0为Normal最高感度。
陀螺仪上的Limit应该调到两边刚好/不干涉。
一般的调整都在Normal情况下进行,试飞(调节连杆长度)。试飞锁尾正常后就可以一直使用AVCS了。
如果一开始就在AVCS模式,陀螺仪的中立点和舵机的中立点是不一致的。导致尾舵左右物理行程不一致。

如果用JR的控,陀螺仪还是不要用Futaba,很多东西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配件中。。。
K120设置错误,启动砍坏尾管,Edge713。 。暂时扔一边了
专心折腾700ENV。 你上面说的 ...

哦哦这样子啊。那你配件哪里海淘?我最近没有查过雷虎国外的供应商了,实在不行就国内雷虎淘宝店买下。
我打算这个月把我的G4 90飞起来,嘿嘿。你说你不调整D/R,去调整EXP是个好方法!

JR那个正对有副翼的陀螺仪好像没啥人用的,很多人买JR的三轴脱落TAGS或者TAGS MINI。想想是有副翼的飞机就放弃买JR的陀螺仪。不过最近看了有些人在有副翼直升机上装三轴陀螺仪,但也不高兴折腾就Futaba GY701用用吧。
现在就JR遥控,futaba的陀螺仪用着吧。

啊,我一般新飞机装好后,陀螺仪直接在锁尾模式下就飞的。看来我这次要按照你的方法先在我E325上调整下,因为我总觉得我E325配雷虎T7000陀螺仪,在锁尾状态下总感觉尾巴不是太稳。
那陀螺仪在Rate Mode下,调整尾舵机连杆长度,就是为了调整尾旋翼的初始攻角,让直升机不漂移,用尾巴的作用力完全抵消主旋翼的反作用力。
那陀螺仪在Rate Mode下,感度需要设置多少?按照我是JR遥控的话,感度应该用49,还是调整为0?除了要调整感度,还需要设置啥其他参数?

问你两个问题,啥是pirouette rate和revolution mi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这样子啊。那你配件哪里海淘?我最近没有查过雷虎国外的供应商了,实在不行就国内雷虎淘宝店买下。
...

雷虎北美只剩下Ronlund,EXP,HRP有配件供应。大部分关键配件没货。
英国的midland和Fastlad已经停止供应了。
挪威的店,罕有配件可以买到,数量不多。或者直接和台湾雷虎买。
关于Rate Mode,你的理解不全对。
舵机和尾变距滑块都有一个物理中立点,尾变距滑块还有一个锁尾中立点(悬停时的滑块位置)。
设计得好的飞机尾变距滑块的物理和锁尾中立点的位置是相当接近的,甚至是重合的。
为了让左右转向一致,尾舵机在中立点时,尾滑块应该在锁尾中立点。
由于飞行前,无法知道锁尾中立点,所以需要在Rate Mode模式下试飞,然后调整连杆长度。调好后就可以切换AVCS。
JR的感度,我一般设定为35。如果觉得感度低,就调低数值(JR的Rate Mode是0~49,数值越低,感度越高;AVCS为51~100,数值越高,感度越高。)
pirouette rate是自旋速率,就是飞机尾舵可以保持的最大自旋率。 如果你觉得自旋速率过慢可以调高。也就是你之前调整的D/R。
revo mix这个东西你可以不管,是给没有陀螺仪的飞机用的。具体的东西,你可以网上查。(解释起来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虎北美只剩下Ronlund,EXP,HRP有配件供应。大部分关键配件没货。
英国的midland和Fastlad已经停止供 ...

经过你的讲解,我的尾舵滑块的物理中立点和锁尾中立点已经明白了。
在Rate mode下,这个感度也会有作用,Rate Mode也会自动修正尾巴方向,感觉不太像呀?这个周末我得试试看呢。
pirouette rate是自旋速率,这个自选速率在直升机上体现在哪方面,尾旋翼转的快?还是其他啥的?如果可以的能否讲的形象些,不是太懂这方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你的讲解,我的尾舵滑块的物理中立点和锁尾中立点已经明白了。
在Rate mode下,这个感度也会有作用 ...

Rate Mode和AVCS是很有区别的。具体的原理可以百度一下。我可能解释不清楚(半桶水晃悠)
在RM情况下,你摆动飞机尾巴然后停止。 尾滑块会回到设定的物理中立点(或已经调试好的锁尾中立点)。
而AVCS则不会。因为RM只需要保证角加速度为0就可以了。所以当物理中立点没有调好时,在RM模式下,
尾巴会低速偏转(偏转速度其实是很快的,2~3秒 90度,需要1打舵修正)。(有风的情况下也会)而AVCS这可以保证尾巴固定在同一个方向(理论上)
在RM模式下,只有锁尾和物理中立点重合时,悬停状态下的尾巴才不会偏转。(不要太完美主意,怎样都会偏一点的)
这时你可能问RM模式是不是用来调机的。其实不是。 很多飞像真机和F3C上空动作都会用RM。因为在RM下,飞机的拐弯动作可以容易的做到很自然。
至于自旋率这个东西,我并不是很清楚。(我从来没有调过)应该是指尾巴偏转的速率,调得越高,转的越快。
具体要问飞暴力3D的大神。(你可以在电直去开个帖子,那里人多)不过GY701里面设定成F3C应该就够用了。

PS我的E720也是有副翼的,不过装了750。只要把AIL,ELE的感度调0就可以当GY701用了。
现在我新买的陀螺仪全部是3轴(除非有特别便宜的单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te Mode和AVCS是很有区别的。具体的原理可以百度一下。我可能解释不清楚(半桶水晃悠)
在RM情况下, ...

RM模式我得以后飞航线的情况下再来体会,多谢你的指导。
兄台果然会玩,三轴陀螺仪用在有副翼上,我之前咋不晓得呢,真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