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域的米格15好飞吗?与f18比怎么样?

楼主(2015-07-11):
如题,本人以前飞过64的飞翼,与50的毒蝎,都是不带起落架的,这次想上70涵道不知道能不能驾驭了。

网友:
飞过18没飞过15 18很稳 可以收油降 不过得用6s动力才好玩 4s飞没什么乐趣

网友:
可以,主要看机型

网友:
好飞,我要不是电调的问题,也炸不了。是个好飞机。

网友A:
航域的米格15很好飞,但是不好降落,要跳,当然没有f18好飞哦,18哥是涵道机里面较好飞好降的机型,米格对新手降落是最大考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域的米格15很好飞,但是不好降落,要跳,当然没有f18好飞哦,18哥是涵道机里面较好飞好降的机型,米 ...

航域的米格15好飞啊,这个跪式收放起落架很好用,一点也不跳。

网友:
好漂亮的米格15,我只飞过50的米格15,很刺激。

网友:
MIG15我飞过,稳定性MIG占优,灵活性F18占优

降落MIG15要控制好速度不然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