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飞机用什么胶比较结实?

楼主(2015-07-11):
死胖子,用泡沫胶,还是棒状的热熔胶或者502比较结实?

网友A:
建议泡沫胶,热熔胶重、502脆

网友B:
建议用UHU胶,泡沫胶仅仅是名称,种类多良莠不齐,次品当时好用,时间一长就变脆了。

网友C:
10元的泡沫胶粘的就很牢了,要是用uhu更好。

网友D:
泡沫就用泡沫胶喽

网友E:
在环氧树脂面前其他胶都是渣。

网友:
泡沫胶夏天干得挺快的,但桶里边的泡沫胶干了用什么溶液可以稀释呢?

网友F:
不腐蚀KT板的胶水干的慢 干得快的又腐蚀KT板 还真没有什么好胶水

网友G:
Kt板用专用泡沫胶或UFO胶好.
EPP,EPO,EPE用epe专用胶最好,韧性特棒.

网友H:
泡沫和泡沫、泡沫和木板都可以用泡沫胶。

网友I:
合众两百

网友J:
用泡沫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