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回 像样的 炸鸡 啥也不说了 看图吧

楼主(2015-07-11):
      刚装好的飞机 到手里还没捂热乎哪 580伞折 四轴 电动脚架 飞控pixhawk m8n gps 6s动力  原装apc1238

              炸鸡原因是 电池问题 33米 自由落体 摔水泥地上 只能说 去tm的 地心引力
没视频 相机 摔丢了 看图吧

没炸前

这机后

      gps 陶瓷天线都 掉下来了

网友A:
具体是电池哪方面问题?

网友:
作为新手 只能默哀了

网友:
电池掉下来了?

网友B:
不要伤心。。。是时候换新飞机了

网友C:
是电池本身问题?

网友D:
你的可以捡回尸体。或者还不是尸体。我的就知道炸在哪里。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
电池座没卡好

网友E:
地心引力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电池哪方面问题?

电池 容量不一致 有一片提前挂了 不能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伤心。。。是时候换新飞机了

这就是 新机 刚装完不到 两礼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池本身问题?

嗯 突然有一片电芯 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可以捡回尸体。或者还不是尸体。我的就知道炸在哪里。找了半天找不到。。。。

嗯 飞丢最伤心

网友F:
大地母亲要召回飞机了

网友G:
楼猪,理解你当时的心情。我曾经也像你一样炸过,不过我是因为电池用T插导致炸鸡的。

网友:
lz又可以更新装备啦

网友:
其中一片挂了?这。。。。

网友H:
多轴就是费钱 玩固定翼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地母亲要召回飞机了

不光是 飞机 连云台也召回了 相机更是 入地了 硬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猪,理解你当时的心情。我曾经也像你一样炸过,不过我是因为电池用T插导致炸鸡的。

我的貌似也是插头 电池电压问题 一般不会影响 刚刚 检查是 发现 当时用的插头 非常的松

楼主:
应该不是 电池下来时 全部3.79左右 但是 日志显示是 空中断电 现在发现插头特别松 应该是 插头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轴就是费钱 玩固定翼去吧

固定翼 也要玩 都玩

网友:
之前我的是做大动作把电池甩出去了。。900米自由落体。。捡到的时候框架没坏。回去检查了一下坏了一个电调  云台损坏 只能说环形就是结实。。25*21的碳管

网友:
6S动力,, 真心不要用T头,, 最少要用XT60,, 最好用防打火的XT90.....

网友:
只能怪楼主太骚气    电动脚架我收了

网友:
一次性用品

网友:
电池的平衡性差、正常、我也遇到过一次
我用老电池测试、还好是低空
我用脚架救机成功、接触地面的时候脚架反撑了一下

网友:
楼主用的是自组电池吧?飞控,机架都花了,何必再在乎那几百呢,更何况是动力源呢。不过还得安慰下楼主!

网友:
其实我也是觉得,电池真的不能省,包括插头,别的都花了也不差那么电池那么点吧

网友:
所以不要在电池上省钱

网友:
T插转60接头内个不安全

网友:
老虎电池

网友:
好惨啊,我的还好,没有摔那么惨,只是机臂断了一根而已,庆幸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 突然有一片电芯 挂了

蛮 可惜的。。。多旋翼 航拍 有优势==稳固。但是 容易炸。

载人 的 直升机: 在 600米 高空,故意 关闭 发动机

飞行员 都能 自旋降落 成功。。航模 直升机 同样行。

网友:
开学来了买装备,ヾ(o◕∀◕)ノ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蛮 可惜的。。。多旋翼 航拍 有优势==稳固。但是 容易炸。

载人 的 直升机: 在 600米 高空 ...

哈哈 自旋降落 那当然了 不过直机要是说彻底没电了也不行 舵机接收机 都没了 啥都白扯了 除非是大飞机 独立bec的

   貌似载人飞机 稍微大点的也是 液压助力 没了 也挺难控制 记得美国坠毁过一个 就是液压助力没了 摔屋顶上了 忘了是洛杉矶还是哪了

网友:
  节哀,收楼主电机座

网友:
有过同样经历的路过。。。。表示同情

网友:
好牛逼的电机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蛮 可惜的。。。多旋翼 航拍 有优势==稳固。但是 容易炸。

载人 的 直升机: 在 600米 高空 ...

等四轴变成变距的,也应该能行吧

网友:
已达到碎碎平安之效果

网友:
lz节哀, 看得我都心痛。。

网友:
损失惨重啊

网友:
可以又再折腾一番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哈哈

网友:
永远不要买老虎电池的,我的f550老虎3分钟(5400毫安),达普12分钟(5200毫安),sp14分钟(5000毫安)都是3s。老虎极差,只能当显示器电

网友:
看起来,楼主的布线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都疼那

网友:
至少JJ还在····那些JJ都找不到的才郁闷呢(我啥时候能发帖啊,捉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