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的2212只要17元 朗宇的A系列46 X系列90 用起来是不是天差地别?

楼主(2015-07-11):
新西达的2212只要17元 朗宇的A系列46 X系列90  用起来是不是天差地别?

网友:
新西达2212不是要40多块钱吗。。。

网友:
QQ和宝马的区别吧

网友:
看你用来干什么,如果飞板机或者泡沫小飞机,,没有什么区别。
无非就是动平衡差一点,力效差一点,,而且这个差别不大。

网友A:
区别还是很大的,夏天XXD的飞3-4分钟下来摸的就烫手,电阻太大,用的材料不好。朗宇的微热。这还没全油门飞过

网友:
应该在高负载情况区别明显
X2212  夏天 还能1.3kg飞行十分钟  不晓得xxd行么

网友B:
3种电机都在用!说真的,感觉不太出来。心理作用吧!飞机贵点用X系列,差点的用A系列,自己做的用xxd

网友:
17块钱的哪里找?只找到19.9元的。

网友:
效率不一样

网友C:
据说XXD是很多小厂都能做,都在做,三无产品。新手可以考虑买一两个XXD来对付对付,等新手期过了最少也要换个朗宇电机用用吧。反正我手里唯一一台XXD 2217很早就出问题,三根电线先后断了两根,还好我都及时迫降了,直接把这电机扔了,修都懒得修。朗宇不说别的,至少比较可靠,用过朗宇电机5个,暴力高负荷使用,有的也摔过多次了,都没问题,至少算得上价廉物美。

网友(2015-08-10):
对于新手来说xxd已经够用了 也不见得很差

网友:
xxd 2208的已经服役四年现在还在飞机上。没问题,就是感觉推力小了一些。打算换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还是很大的,夏天XXD的飞3-4分钟下来摸的就烫手,电阻太大,用的材料不好。朗宇的微热。这还没全油门飞 ...

微热,,,,,,
请看下我的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66774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3种电机都在用!说真的,感觉不太出来。心理作用吧!飞机贵点用X系列,差点的用A系列,自己做的用xxd

银燕BL2220 1200kv搭配10×7和朗宇X2216 1250kv搭配,前者暴力、猛很多;同志后者电机 严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XXD是很多小厂都能做,都在做,三无产品。新手可以考虑买一两个XXD来对付对付,等新手期过了最少也要换 ...

您用的什么型号朗宇电机 搭配多大的桨,又出现国人问题吗?请看下我的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6677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