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

楼主(2015-07-11):
我的舵机上电后,就一直在响,听见有东西在里面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数字舵机就这样!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舵机就这样!正常!

没坏?怎么让它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舵机就这样!正常!

其实这是模拟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是模拟舵机

里面是电机!
转正常!
模拟的齿轮虚位大,质量不好!所以电机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