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马云家 塞斯纳182 水机翼展: 928MM 能水上起落吗??

楼主(2015-07-11):
请教   马云家  塞斯纳182 水机翼展: 928MM  能水上起落吗??
有什么需要改造 和注意的地方吗
翼展: 928MM

机长: 723MM

起飞重量:550G

网友A:
电机要换2216-2820级别的。你这2212的电机恐怕水里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要换2216-2820级别的。你这2212的电机恐怕水里飞不起。

啊 。。。。这么小点飞机。。。。。。。还可能用到2820 。。。。。。。。。。。

2212 1400 9060桨 我陆地试过了 速度很快。。水里没敢试。。

先再论坛请教下 是否有飞过的。。。给指点指点。

网友B:
水舵还没装?不装拉不直哦。电机2216有必要

网友:
这个xxd怎么看怎么虚啊,起码换个朗宇的2216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这么小点飞机。。。。。。。还可能用到2820 。。。。。。。。。。。

2212 1400 9060桨 我 ...

那至少也得2216。水里阻力很大的,滑跑速度达不到也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舵还没装?不装拉不直哦。电机2216有必要

恩 水舵  原配材料缺失了。。。找适合材料改装中。

好的 既然你们都说要2216  我就直接换电机了。。刚好手头有个 2216  880KV。。(用10寸桨 够吗?

网友C:
这架就是2212配1047桨拉550克重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就是2212配1047桨拉550克重水机。

你的 浮筒 好大个。。。。。。

水机降落是不是 很容易翻????

我在纠结 要不玩水机了。。担心翻了毁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 浮筒 好大个。。。。。。

水机降落是不是 很容易翻????

降落必须平稳,如果有一个翼尖先插水那么立刻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