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v977 3d模式下,方向遥控杆回中后斜盘也一起回中吗?

楼主(2015-07-11):
我的977在3d模式下,方向杆回中了,但是斜盘却是不回中的,你们的都是这样的吗?感觉这样我根本不能控制!

网友A:
正常,6通机都这样

楼主:
我在6轴模式下悬停一点没问题,到3d模式,基本就是不能停的,会一直往一个方向飘,拉回来好难,是这样的?

网友B:
这就是飞特技的标准模式,不会回中的。 6轴玩得越多 越改不过来

网友C:
方向跟斜盘好像没有关系的吧?977应该是靠改变尾电机转速来改变方向的吧。

网友D:
三轴就这样的
六轴玩3D 大概只有泉速CP和副厂控玩6050可以
玩直升机一定要习惯三轴,就是不回中的那种,不然以后玩3D做不了几个动作

网友:
977的3D是不回中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以前有副翼那种玩3d模式,也是不回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