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8飞行时间太短了

楼主(2015-07-11):
起飞重量11斤左右  朗宇4110  400kv  1555的桨 乐天40a 达普彩虹10000的电池  飞100米高 拍了个水面,居然只能飞10分钟电池就没电了。。。  达普12800  飞了12分钟也没电了。。。  太费电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省电。。。

网友:
没有玩过,路过帮顶

网友A:
我感觉大马拉小车  电机太大啦

网友B:
拆掉下面的 4个电机电调 你就可以飞 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大马拉小车  电机太大啦

没有小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下面的 4个电机电调 你就可以飞 20分钟

不舍的拆啊。。。。装飞机装了好几天。。。  我怕4个电机不安全。。。万一有一个坏了。。。就炸鸡了。。。  请问一下还有没更好的办法能增加续航时间

网友C:
多挂一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挂一块电池

。。。

网友:
拆掉4个电机

网友:
试试别的电池

网友D:
这个配置多出来了四套电机电调 真正因为电机电调能出事的几乎没有 有也是焊接不扎实

网友:
这个机架是挂微单用的 挂够的话 16mm管子就够了 1.5mm中心板足以 总之 追求续航 一定要轻

网友:
支持拆四个    一看就是动力过大了 一般这机子挂个狗啥的飞个15分钟没问题  4s5200m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多出来了四套电机电调 真正因为电机电调能出事的几乎没有 有也是焊接不扎实

不舍的拆电机 请问一下,我要是上16000的电池会飞的久一点吗

网友:
你可以挂2个12000的电池

网友:
眼神不好,要不是高手看出底下还挂四个就肯定看不出

网友:
别加电池容量了,肯定不会有太大提高,就是x8的问题,x8载重大,比较暴力,时间很短

网友E:
我曾经装的X8在最后一次飞行26分钟突然抽风炸了,损失惨重,狗3+直接给报废了。X8飞行稳定,动力富足,确实不错。
你(挂狗?)才飞10分钟的话,确实太短,由于没有消耗电量数据,~究其原因:1、电桨配置欠合理,电机KV过高,5.5KG,单电机做功拉力687g,整机悬停电流不应该大于30A,10000mah的电池理论上可以飞行至少20~30分钟;2、电池性能差,测测实际放出电量就可知;3、如果挂狗+云台起飞重量达到5.5KG,那可确实太重了,需要减重,正常的应该在4.5KG左右,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装的X8在最后一次飞行26分钟突然抽风炸了,损失惨重,狗3+直接给报废了。X8飞行稳定,动力富足, ...

我都是按照正常的装  没有加别的什么东西。。。 装着装着就那么重了  桨我买的好桨 动平衡的那种 1555的 400多两对的那种 感觉不错  实再找不到该怎么减少重量了,  飞机上的图传和云台都是用的总电源供电的 图传是600mw的  我的电机是400kv .会不会是上下两个电机距离太近造成的效率低  我上下两个桨距离8.5c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装的X8在最后一次飞行26分钟突然抽风炸了,损失惨重,狗3+直接给报废了。X8飞行稳定,动力富足, ...

我是蜻蜓三轴云台  和狗4

网友:
一个带狗的机器 怎么可能用 X8呢  还那么重 不拆 4个电机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了   我的 H4 带狗 都可以飞30多分钟

网友:
拆下面四个,除了威风一点没其它用

网友:
挂狗没必要这么重吧

网友:
除了重。。。楼主这套东西没啥好说的

网友F:
关键是起飞重量11KG,4轴肯定带不起来的
不明白楼主都挂了些啥,怎么起飞重量这么高
X8确实费电的,属于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起飞重量11KG,4轴肯定带不起来的
不明白楼主都挂了些啥,怎么起飞重量这么高
X8确实费电的,属于正 ...

我算了一下  一个4110是150g 一个电调是26g  加起来算180g  四个电机电调是720g  去掉四个电机电调飞机重4780g 大约9.56斤 也就是快10斤了  貌似四个4110带不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算了一下  一个4110是150g 一个电调是26g  加起来算180g  四个电机电调是720g  去掉四个电机电调飞机重 ...

飞机不带电池是3.9公斤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装的X8在最后一次飞行26分钟突然抽风炸了,损失惨重,狗3+直接给报废了。X8飞行稳定,动力富足, ...

刚刚又秤了一下  飞机不带电池都3.9公斤了。。。

网友G:
X8吹的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X8吹的牛逼

不懂。。。

网友G:
你都体验过了还没懂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按照正常的装  没有加别的什么东西。。。 装着装着就那么重了  桨我买的好桨 动平衡的那种 1555的  ...

最佳的方法是测试悬停电流,没条件就测测电池的实际放出电量就可分析出原因了,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3277,对“单、双层桨效率的测试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都体验过了还没懂哇

将军的话果然高深。。。 我这小白还不好懂

网友:
太浪费东西了

网友:
自重太大,搭配不和理,效率低。舍不得拆低下的四个电机,还不如换机架,改六轴。在效率上搭配好,时间自然就长了。

网友:
看你机架那么结实,应该是重在机架上了,电机如果你KV低的话650好像最大是能上到17寸的桨,但是你400KV不知道能不能抵住,下面4个的话是真浪费了,拆了吧,没必要

网友:
你需要240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舍的拆电机 请问一下,我要是上16000的电池会飞的久一点吗

16000的电池更重,续航时间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最有效的增加续航,就是尽量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