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骨架、塑料机身、自带单轴云台的Clasp280V4完工!

楼主(2015-07-11):
经过多次打样修改,基本确定3D打印模型,这算是定稿版
机身主体为碳纤维Clasp280V3版,V4版为拆除部分碳板、铝柱,替换为3D打印零件,依靠紧凑的零件布局,在减小原机架体积的情况下,加入单轴云台
Clasp280V3版起飞重量约为555g,V4版起飞重量为595g,增加了3D打印骨架及云台舵机等部件
以下为单轴云台工作情况,还没有调整参数
水平姿态

前进姿态

后退姿态

整体一览

机器侧面

机器尾灯

网友A:
电池位置也大哥盒子就完美了....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位置也大哥盒子就完美了....有卖吗?

鉴于上一个机架的情况,决定自己玩,不量产

楼主:
碳纤维动力层,3D打印设备层,附带云台属性

楼主:
595g,接近600g

网友B:
引用 楼主:
鉴于上一个机架的情况,决定自己玩,不量产

造福魔友,不要藏私哦
成本+适当的手工费,还是很合理的
如果电池也有盖子,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造福魔友,不要藏私哦
成本+适当的手工费,还是很合理的
如果电池也有盖子,就完美了

考虑到电池的可靠安装,还是这样比较放心,电池盒中看不中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到电池的可靠安装,还是这样比较放心,电池盒中看不中用

可以考虑造福魔友,出套件不?
兼容什么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造福魔友,出套件不?
兼容什么摄像头?

上次做V3版纯碳机架的时候,好几个说帮多做一套,然后我就做了2套机架,东西做出来一个个都嫌贵齐齐哑巴,没哑巴的也是嫌这嫌那
所以我还是选择自娱自乐的好,不出套件,不共享图纸,采用索尼700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