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具体叫什么?

楼主(2015-07-11):
好赢飞腾40A上的,不知道外壳怎么就掉了一块,现在通电声音很大,如果连接收机,声音会变成哒哒哒的,电调使用正常!

网友A:
10UH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UH的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

网友B:
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正常使用?

线没折

网友C:
电感,把碎的拼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把碎的拼回去

找不到了 我去电子城买一个就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了 我去电子城买一个就行吧

是的

网友D:
这电调。。。。。遭受过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调。。。。。遭受过了什么?

无炸无修,可能是本身材质问题。

网友(2015-11-20):
电感很多时候偶会发出响声的,没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