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图像黑不拉几,用手一按摄像头又好,开油门又黑

楼主(2015-07-11):
大老远跑去飞场结果这样的事,后来不甘心拿纤维胶粘紧摄像头好了点。回家改了扎带,一上电又是这样。摄像头坏了?
但是一按摄像头有好了,已经受不了了

楼主:
求助各位模友们了

网友A:
拆开摄像头  里面虚焊了

网友:
摄像头的图都没有  求助自己吧

网友:
这种现象是晶体振荡器接触不良.补焊或更换晶体振荡器可以解决

网友:
晶体重新喊一下试试

网友:
你怎不发个摄像头来看看

网友B:
机臂上的线走得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臂上的线走得难看

根本没走线

网友:
八成是晶振脱焊了   焊回去就好

网友:
我玩穿越也消耗两个700线CCD摄像头了,一个大白天过一小会儿自己变黑白了,一个黑屏了,估计都和那个小白圆筒状的晶振有关,因为镜头做上扬的垫片正好压在这个器件上,又经过扎带捆扎,加上穿越机炸机常事儿,所以这个器件最爱发生问题,我昨天又换了一个摄像头,这下是四角用减震球捆扎并调好角度,晶振处的空间让出来了,之后再试试效果如何。话说玩小穿越在家修一、两天晚上,去了可能秒回,修机和改造的时间远远大于飞行时间,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