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3S电池能飞直机480吗?

楼主(2015-07-11):
有两架山寨有副翼皮传450,想把其中一架用480尾管和皮带改为480,但不想换6S电池电机(6S电池有点大不好放),仍然沿用原来的电装。这样,相比原来的机子,尾巴长了点,主桨大了点,但动力什么的都没变,主要飞悬停和航线,3D还不会,不知能行不?谢谢模友指教!

网友A:
为什麽3S不行呢?

网友B:
6S电池1500mah的也不大 和3S一样大

网友C:
理论可以,估计电调和电机负荷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电池1500mah的也不大 和3S一样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麽3S不行呢?

怕动力不够呀。

网友D:
我一直用3S电池飞480.原因是不想电池有太多的型号,所以一直坚持用3S的电池,飞机包括480直升机2架,固定翼4架,4轴穿越机一架。而且480直升机用3S电池飞3D我感觉还可以。就是温度有点高,我飞了大半年了,还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3S电池飞480.原因是不想电池有太多的型号,所以一直坚持用3S的电池,飞机包括480直升机2架,固 ...

谢谢,这下放心了,明天就试试!

网友E:
试了吗?咋样?

网友:
我发现480 和450 的主轴可以互用。

网友F:
飞行效果不太理想,改480后又改回450了,480还是用6s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吗?咋样?

还没到明天呀,呵呵

网友:
可以练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吗?咋样?

买加长皮带去了,480尾管、大小桨已有。原有一架富丽465轴传,有的配件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行效果不太理想,改480后又改回450了,480还是用6s效果好!

是不是飞3D动力有些跟不上呀?悬停和航线是不是更平稳点呢?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飞3D动力有些跟不上呀?悬停和航线是不是更平稳点呢?谢谢

咋说呢,直飞航线的话,估计没什么感觉,但是飞3D首先是动力跟不上,再是飞完之后电调和马达都很烫,个人建议别用3S飞480,你可以感受下,我最后感觉还没有450飞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咋说呢,直飞航线的话,估计没什么感觉,但是飞3D首先是动力跟不上,再是飞完之后电调和马达都很烫,个人 ...

谢了,纠结了!